网吧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8-12-20):
网吧无盘主板进不了系统,有盘又正常,不知道怎么办,请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yzz163 -10 请写清楚标题!!!

网友:
网卡引导芯片坏了

网友:
查网线。网络。PXE芯片。  看CMOS设置是不是LAN启动。
  网卡。
我认为从其它可以用的机上把他的网卡下下来用在这个电脑上就可以看出网卡和芯片了

网友:
设置Lan启动

网友:
进不到系统
机器停在那一步了,看提示在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