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 主板vid信号全为高电平,求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8-12-20):
本人菜鸟,初学修主板。一845主板不跑码,测cpu无供电,上管有12V电压,控制端无电压,驱动芯片6614工作电压12V,输入端有2.1V,输出端无电压,以为该芯片坏了,但只能找到一只6602,查管脚定义一样,换上后还是一样。后又查到电源芯片6302 VID4——VID0均为高电平(3.3左右),看来问题在这里了,取下cpu测VID4,VID3对地20多K(接cpu后有一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才帖子没显示完,补上:取下cpu测VID4,VID3对地20多K(接cpu后有一点下降),vid2--0为6K左右,(接上CPU无变化);接下来不知怎么搞了,想把VID直接短接到地,不知会不会搞坏主板和CPU。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我想是座子 坏了 概率搞的很

网友:
谢谢3楼,我也怀疑过座子,用力压座子也不行,而且插上cpu vid信号脚对地阻值有变化

网友:
座子虚焊
北桥虚焊
芯片本身坏

网友:
检查VCC-VID电压。

网友:
我是楼主,刚才又试了下,将vid4,vid1短接到地,cpu1.525V有了,但还是不跑码,请教高手,接下来该怎么弄啊!

网友:
我是楼主,刚才又试了下,将vid4,vid1短接到地,cpu1.525V有了,但还是不跑码,请教高手,接下来该怎么弄啊!  这个就像方法   就像你用假负载一样  CPU 电压出来 你说会跑马吗

网友:
检座子相关引脚是否空焊,不要压,直接用表打
应该是座子到VID信号脚之间的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座子吧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点拨,现在又有进展了:经仔细检查,发现cpu散热器架子下有一块小三极管有道裂纹,换后vid信号,核心电压正常了,也跑码了,有时c0有时c1,应该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吧,条子肯定没问题,内存电压2.6

网友:
C1     不良零件   内存槽/内存条/BIOS/BIOS资料/NB冷焊

网友:
内存旁边的小的排阻,还就就是通往北桥的线路重点看看~~

网友:
排阻测过了没问题,如果是北桥就没戏了,水平太菜,工具就只有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