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高手主板北桥是不是不好修

楼主(2008-12-20):
技嘉的875P主板用手压着就北桥就可以点亮放开就不亮了应该是脱焊了,拿村里找人修说加焊后还是不行,还有救吗?谢谢

网友:
北桥 加焊 没加好吧      你拿下来重新植株 就好了啊

网友:
在BGA角度来说,焊接北桥成功率是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