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 假负载有核心电压 真U则无核心电压

楼主(2008-12-20):
845p 上假负载有核心电压 真U则无电压
冠铭 845P的板子
上假负载 有核心电压 1.67V  NB SB 内存 总线电压都正常
惟独上真CPU的时候 没有核心电压

换过电源IC (RT9241B+RT9602)也换过 LM324了
换过IO :8711F-A AXS的  都无效
真CPU 的时候 诊断卡 显示 ————  无复位
CPU 从 P4 1.7 --- CD 2.66 都试过了 并非支持不支持的问题

求助!! 谢谢了

网友:
压xpu试一试是不是空焊
北桥比否击穿

网友:
CPU 电源供电
问题

网友:
CPU座附近的零件漏电。
洗干净就行啦!

网友:
检查VCC-VID电压

网友:
还CPU供电的问题了,看看是不是旁边电容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是针插的 已经加焊过了 而且也查过并无扩孔现象  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用加负载有电压 上真U就没有了

北桥对地阻值比较小 只有 80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 但电压都是正常的 1.67 和 2.56V 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曾试过这样的问题,但换IO好了

网友:
应该是CPU座的问题,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