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做系统怎么才能有光盘的界面?

楼主(2008-12-20):
U盘做系统怎么才能有光盘的界面 呢  大多数都是在DOS下运行的
怎么样才能让U盘的系统界面更简洁话  就像光盘一样

                    那位高手能帮助小弟一把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找到主控芯片并且找相应的量产工具,然后量产个CD-ROM,并把ISO镜像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金士顿2G优盘(U盘)量产成功,带PE系统维护镜像2008-04-19 15:42    原先看到刨花使用的U盘,一插入到电脑上,有会显示出一个虚拟的CDROM来,结合光盘启动镜像,可以实现光驱启动,经查,原先这就是“U盘量产”的结果。下午我买了一个2G的U盘,也尝试做了一下U盘量产。
   1、在正式开始前,先准备一些用到的软件。

    U盘信息检测工具,CheckUDisk.exe

    U盘格式化启动工具:USBBOOT 1.7(这次不会用到)

    顺便鄙视一下深度,数码论坛,一个工具软件竟然还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不让俺下载。

   2、插上U盘,执行CheckUDisk,检测U盘信息

    这里我的U盘的VID(标明厂商ID),PID(芯片的ID)分别为0915和1605,可以根据这个信息到网上搜一下,可以验证你买的是否是伪造的U盘。

    3、开始量产

    解压金士顿量产工具SK6281.rar到本地硬盘上,执行目录下的SK6281_PDT_20071019.exe,会出现

选择设定档,这里选择SK2681-PRC,默认可能在第一个地方会提示FLASH型号不匹配,双击“发现装置”,会显示你的U盘对应的详细信息,如下:

控制器型號及版本: SK6281AB
FLASH型号: K9G8G08U0M
总FLASH容量: 2048 MB
2K MLC
CE1 Flash ID码: 0xEC 0xD3 0x14 0x25 0x64
CE2 Flash ID码: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CE3 Flash ID码: 0xEC 0xD3 0x14 0x25 0x64
CE4 Flash ID码: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CE5 Flash ID码: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CE6 Flash ID码: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CE7 Flash ID码: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CE8 Flash ID码: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FLASH型号: K9G8G08U0M
CodeBank档案名称: C071006A_F071011A
CodeSwap日期: 08 21
开卡日期及时间: Sat Mar 01 08:14:54 2008

参数设定档名称: SK6281-PRC
PDT版本: SK6281_PDT_200701019
制造商代码: 09 15
产品代码: 16 03
制造商名称: Kingston
产品名称: DataTraveler 2.0
产品版本: 1.00
USB产品序号: 8990000000000000632C31A9
产品最大消耗电流: 100 mA
实际USB磁碟容量: (1.923 GB)
错误码: 0 0

这里记下FLASH型号: K9G8G08U0M这行信息,点参数设定:

首先输入密码,默认密码为:123456,点确认,这时在下方的选择FLASH型号处改成刚刚记录下的FLASH型号。然后保存,这时返回主窗口就会发现刚才的错误提示信息就没有了。

在参数设定床口,选择多重扇区,在出现的窗口里,选择要镜像的光盘文件ISO。如果需要引导光盘。则需要增加选择启动CDROM功能。

点此完成,返回主界面执行“开始量产”,稍等片刻,会提示成功。

这时,拔下优盘,重新插入,会显示多了一个CDROM光驱出来。

网友:
以前也研究过,不过都没有搞成功过,还搞坏了个U盘,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网友:
我用4G的朗科U盘成功的做了一个,一个U盘做成了一个深度的光盘和一个3G的U盘,呵呵,我的U盘芯片是群联的,找个量产工具按说明就能做成功

网友:
最重要是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

网友(2009-02-24):
我用的是APACER的,群联芯片,用1.96量产成功,如果需要具体方法请QQ35447193

网友:
我用K2的微硬盘做的启动盘,多台不同机器上启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