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坏了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12-20):
我的电脑是4000+的U,主板是昂达a69t,显卡是昂达神戈3850。年初配的机器,本来是正常的,后来我觉得显卡的风扇比较吵,又暂时不玩游戏,就把显卡卸下来了,用主板集成的X1250,用了一段时间后我想玩游戏的时候就把显卡又给插上了,但是开机就不亮了,正常的是开机一声嘀的响然后是自检画面,现在不响,也进不去,一摸显卡还是热的,同时电脑的电源在开机的时候有电流的响声,在不用独显用集显的时候正常,但要反复启动几次才能进去系统,后来拆开电源一看有几个电容鼓了,就又买了个新的电源换上,反复重启的问题解决了,但插上显卡还是不行,同时主板bios绿灯刚开始亮10秒左右然后灭,bios红灯开始亮,把显卡拿到朋友家也是一样不行,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还有修的价值吗。谢谢了!!!

网友:
最好找专业维修机构去处理。。。。。。。

网友:
保修期内就拿去返厂吧,越新的卡零件越难找。

网友:
独立显卡拆下来长时间不用,现在又想再使用, 出问题。

极有可能是显卡的金手指氧化吧,用橡皮擦擦拭干净看看。

网友:
显卡应该没有坏吧,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你这卡坏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你懂测量,可以检测下。不懂,就要多试几块主板。我前几天修好一片6200的卡,在一块主板上能正常使用,在另一块主板上就不能用。
现在分析原因有三:
1、主板
2、电源
3、显示器连线接口
具体原因,有空再查,手上太多卡要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