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多灯高压条改单灯高压条!希望版主置顶

楼主(2008-12-20):
我现在又看见很多人在问双灯高压条改单灯高压条问题,

改版了我又找不到以前发过的贴子,

再次写出来,

很简单,

你手上一定有坏的高压条,或者电源高压一体板,

你会在高压输出口旁边找到那种蓝色的,或者黄色的标有3KV 27J   3KV 471等3KV的电容,

你拆几个下来,备用着,比如说双灯的高压条想改单灯的,把这种3KV的电容接到你不想用的口子上,没有正负极,接在输出的两端就可以了,

这样子你就可以将4灯高压条改成3灯高压条,或者2灯高压条或者1灯高压条,

六灯高压条也一样,

希望版主置顶吧,我看问的人太多了,

用电容代替灯管负载.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但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和稳定性还需大家来考证.

网友:
如果接电容可以 那么直接短路也行 通用条基本都适用

网友:
简单的用电容替代灯管有时候是可以的,条件是这个电容正好符合替代板的交流负载范围,也就是说反馈回主芯片的过压/欠压电平没有超出限制范围就可以正常工作,否则将会保护。根据板子和灯管长度要选不同电容的容量是关键。

网友:
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用的,

像改14。1的屏,15屏,所以我单灯的高压条是不备的,

网友:
如果说四根灯管有一根是坏的   通电之后保护  按照楼主的说法 改成三灯的  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