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时害怕一插电就爆,怎么办?

楼主(2008-12-20):
修电源时害怕一插电就爆,怎么办?
电源

网友:
检查出问题在修,就不要怕了。。。。。。。。。。。。

网友:
我在给长城P4 300W电源换新电容通电测试的时候,一只手不小心碰到其中一颗250V 330UF大电容被电过一会,感觉麻麻的,怕怕。

网友:
在修电源时最好检查电容有没有鼓泡,功率管有没有烧糊,如果确实怕爆炸,就在电源220v输入串个100w的灯泡。如果灯泡亮,说明有短路,如果没有亮,就不怕爆炸了。
[
]

网友:
看楼上的
另有我个人建议:
1、把电源盒盖上
2、戴上耳塞或在耳朵塞上餐巾纸布条等物
3、穿上厚布手套
4、戴上摩托头(全)盔
5、重点之重~~~~~
买一条长度超过10米的电源线~~~插好电源这边
然后再走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插进插座~~~

网友:
找个绝缘的东东把要通电的电源挡起来,或放在纸箱里面就是,最好是用60到100的灯泡串联,试机,可测出有没有短路.

网友:
5楼绝对属于经典回复,周星驰不招你,浪费了。

网友:
只要量出不短路,怎么可能炸啊

网友:
我觉得你串联个 灯泡是比较有用的

网友:
【经验分享】
我就遇到大电容炸过一回,冒了满屋的浓烟,总结经验如下:
1.先测插头两侧,排除短路。
2.接电后不要试图摸大电容的温度。【危险!】
3.始终让电路板焊点一侧正对你,实在不行,别直对大电容的尾部,因为爆炸很多时候都是尾部的十字形或者奔驰标志形炸开,(估计是为爆炸设计的,不要他在其他位置爆裂)
4.测电容两端的电压,分压后一个大概是150左右,我们这里市电230V,两个电容160很均衡。如果不均衡,甚至超过电容最大电压。很多是200WV(不明白为什么是WV),那就要检查分压电阻等。
5.重中支重:爆炸不一定插电就有,别以为刚开始没事,过了就没事了。。。。
[
]

网友:
多爆几次就习惯了嘛,嘿嘿 开个玩笑 电源里会爆的东西不多 主要是高压部分的元件会在短路 过压 过流等情况下才会爆 首先把短路解决了 就不怕了

网友:
应该测下输入两脚的阻值,串个100瓦左右灯泡看下是否亮
这个比较直观

网友:
一直让他爆下去
最后就不爆拉

网友:
1、把电源盒盖上
2、戴上耳塞或在耳朵塞上餐巾纸布条等物
3、穿上厚布手套
4、戴上摩托头(全)盔
5、重点之重~~~~~
:lol

网友:
都是高手啊,对爆炸都有一定的防护措施了,继续潜水准备全了在修电源

网友:
测下交流电输入两脚的阻值,大于150K欧。

网友:
各位大侠在什么地方串联一个灯泡呀,请明示。

网友:
在保险丝的地方串,就是用灯泡代替保险丝!
在保险丝的地方串,就是用灯泡代替保险丝!

网友:
是呀。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就行了。要相信自己。

网友:
在220V窜接一个灯泡

网友:
开机瞬间灯泡会亮一下的,因为给电容冲电
这是正常现象!一直亮就是短路

网友:
爆炸的事很少发生,不用怕。

网友:
用100W的灯泡串在保险上,重点检查整流桥,高压滤波电容,主开关管,辅助电路也有可能,但爆这样严重的短路,辅助电路很少引起,因为有保险电阻.

网友(2009-01-27):
5楼是排弹专家吧,哈哈,我们是修电源不是排爆 ;P

网友:
串个100W电灯泡就是最安全的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办法:找个100W的灯泡接在保险丝处(代替保险丝)。或者:(我正在用)找个50-----100W的变压器把次绕组绕成220V的输出,修电源彩显液晶最好用。试试吧

网友:
功率不要太大不然还回暴的,我的变压气是以前29东芝电视里的220转110,我改了一下 正好!!!!!!!!!

网友:
如果是大電容充電後故障才發生. 串燈泡還是會爆...
有時候不一定剛插電就會爆. 之前小弟就滿常遇到輔助電源運作幾分鐘後才爆的

网友:
我是在电源线上窜一个40瓦灯泡,不用去动保险管,灯泡不能太大,太大就没有保护作用了,我是电工,但就是对电子元件不懂啊,

网友:
还是 不知道在哪里 窜灯泡 有图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像你那样我们都成防爆部队了。
爆炸并没有多大的威力,主要还是要保护好眼睛,建议大家没有近视的朋友戴个防辐射的眼镜,如果把电源全部检查好了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我相信也不会爆的。还有就是同意楼上的说发 在220V的回路上串一只60-100W的灯泡,短路就会亮的(因为短路后,所有的压降都在灯泡上)一点点红红的亮或者不亮(视负载)就能初步判断电源没有短路的地方!这个在维修彩电的时候经常用到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