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 CPU无供电

楼主(2008-12-20):
华硕P5PL2,CPU无供电。ADP3181的12V供电正常,VTT1.2V也有。。。但EN和PWRGD 都没有电压,查PDF资料,EN的电压应是1.25V,请教EN脚的电压是怎么来的?PWRGD又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EN 脚是使能信号,一般接VTT-PWRGD, 接比较器,393 或者324之类,WRGD 是电源IC发给南桥的,PWRGD 是VRMGD .

网友:
没有VCORE 肯定没有PG
关键是EN不正常
LZ顺着EN跑一下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