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超级奇怪的毛病

楼主(2008-12-20):
今天一个索尼的笔记本 PCG-6P1T 估计没有用了一个月 键盘那里进水了  拿来修  拆了键盘 下面有一点点水擦干净  主板拆出来发现 内存供电芯片边上有点发白  有点点水印   用洗板水刷干净 摸上焊膏 吹了下    主板点了下  可以通过  装机  测试发现 掉电 在开机画面出来后的10秒不到就掉电  掉电后电流0.05  *(没有插键盘)   然后主板上面的接口挨个拆了测试 发现插到高压板的时候 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换了高压板 也是原故障 直接把高压板换一路供电测试也是 掉点 灯管不工作就不会掉电   正常的  高压一工作马上就掉点了  高压板的工作电压这个是5V的 我用12V 的直接供电接到主供电上 用 笔记本原来的3.3V开启信号线 灯管亮后也是掉电  实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高压板肯定是好的  求助中

网友:
你那电流跳到几安就掉啊?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左右掉下来,看这比较容易判断大概的情况

如果实在不行,只有从BIOS下手看看了``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的排线出了问题

网友:
开机画面出来后掉电  电流0.96 属于正常的  不接高压板就不掉电  外接高压板 显示一切正常 就是不能用笔记本主板上面的供电给高压板子供电 掉电后电流0.05

网友:
拿一支灯管接在原高压板上开机试下关不关,关就是高压板问题。不关可能屏内的灯管还有水或发霉,高压一起就漏电保护。

网友:
一样的 早就试验过了 还是掉电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帮忙解决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