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机器,上部是红外的好。还是热风的好?

楼主(2008-12-21):
本人喜欢底部红外,上部热风。因为我觉得上部热风的效率高。速度快。  焊接过程不超过5分钟。 然后,就是上部热风的焊接质量好。 只要上部温度达到了。上部吹的热风对桥本来就有个“下压”的风力。就可以不用采用论坛里有些朋友说的,要在桥上放个1元的钢镚儿压桥的情况了。  然后就是,上部加热可以根据芯片的大小选择风嘴。 这样,可以保证焊接和受热面积。只要保证板子上焊膏不要图到框外面。不要图的太多。周围的锡纸贴的到位。焊接完成后。用刷子粘洗板水刷一下。基本上看不出来换过桥的!
  但是上部红外线的,焊接时间长,上部加热的范围不能精确定位。 所以,本人喜欢上部热风加热的。

欢迎各位朋友谈谈自己的见解。 能对大家选择BGA机器,提供好的参考!

单选投票, 共有 62 人参与投票
17.74% (11)
82.26% (5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上部是热风,在焊接完毕后。可以吹出凉风,帮助冷却。  可以解决 焊接曲线上的 热滞后问题!

网友:
上部热风的好
红外有时不能识别造成温度不准

网友:
上部热风的好,快。

网友:
根据 我实际使用后(双向红外、下红外上热风、都是国产的)
得出,还是下红外上热风的,效率高

网友:
同意楼上的,确实下红外上热风的效率高,
而且好控制

网友:
不能以此长短论英雄!

我的经验是:红外热风两种类型在使用上是互补的,使用的场合不同,使用者看法就不同!
理性看待发明,科学看待技术!

网友A:
BGA返修台要看实际的使用场合
笔记本维修这块尤其是无铅用红外的就更好,升温均匀。
服务器和手机板用热风的就不错。
任何产品都有他的实用性,关键看最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

网友:
热风  红外各有特点,有钱的话最好买两台,没钱只能选择一台, 只要适合自己就OK.

网友:
热风与红外的分析

热风和红外各有优缺点!热风加热的优点在于加热速度快,降温也快,温度控制精准,对BGA和PCB板色彩无限制.但缺点是温度的渗透性不够强,温度持续差.红外加热的优点在于加热的渗透性好,持续性久.但缺点就是加热慢,不好控制,而且对色彩比较敏感(如白色的PCB板或有白色封装的BGA就会反光,吸收热量不均匀),综合以上分析,上部采用热风局部加热,下部采用红外线大面积加热,这样不但可以保持温度焊接的持续性(特别是无铅焊接)还因为下部红外线大面积的预热而减少变形,所以这种加热方式在整个BGA返修台市场占绝对主流。

网友:
土炮就是上吹下烤比较理想,专业的就不懂了,有钱人的世界我们毕竟不懂嘛,没准神六是用火药推上天的,但是我们烧的鞭炮它就不可能是液氢的,

网友:
要看具体使用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BGA返修台要看实际的使用场合
笔记本维修这块尤其是无铅用红外的就更好,升温均匀。
服务器和手机板用热风的就不错。
任何产品都有他的实用性,关键看最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

你们可以找100个人来说热风好,也可以找1000个人来说红外好!但是我自己修的板子是笔记本诸多,我肯定无疑的选择红外的来做,热风的做较厚板材的PC很好!   玻璃、陶瓷、金属各种材料的吸热、抗热、色差的BGA都是傻瓜型的温度工艺,像这样的温度热风枪都能做好我何必去买热风的返修台呢?所以我的建议是和这位版主相同!什么做的好又是傻瓜温度我就选谁!

网友:
学习中,我正考虑买个BGA返修台。效率不是问题,只要焊接成功率高就好。

网友:
我认为,从投资角度看,同样的投资,热风的比红外的要好。但是单纯从技术角度看,红外更有优势,但是红外涉及到的范围太大了 。不同发热材料之间的差异巨大。垃圾的发热材料和高档发热材料的价格差异也是巨大的,而且如10楼大同江所说,温控电路也是复杂,若是谁特有钱,就搞个高级的红外返修台玩玩

网友:
这东西不好说了,看个人使用了,我个人就是用两把白光原装882风枪来做,上面也是用他来吹,下面也是用他来加热,在桌子下面开一口,刚好能放下882的风口。
反正做起来也没有见到什么大问题。我主要用来修投影机的板,3mm的板也一样做。没有出来过什么问题。包括无铅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