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 20v不下来

楼主(2008-12-21):
IBM Z61T 广达BV2
机器别人已经修过,每个电源IC都有补焊痕迹。
通电瞬间电源口的第一个场管有电,看来应该是后面保护了。
测Toshiba  TB62506  34、54、57脚 均有20V,59Vcc3sw脚有3.3V输出,说明toshiba已经正常复位。
52 PWRSHUTDOWN#脚低电平,其上拉电阻33K正常。55 TH_DET也为低电平。
测toshiba 55脚对地电阻,无穷大。跑线路查PRT电阻,发现5V场管边上的一个PRT电阻像磕碰掉了,从
Z60板上拆一个温敏电阻装上,待机电流0.03,能开机。
不过上了CPU后,电流跑到0.27不上去了,发现cpu没有供电。
明天再修了~

网友:
楼主,一个PRT电阻能互换吗??

网友:
那个PRT电阻直接从55角接一电阻到地也OK的

网友:
我就是用的t4板上面的ppt电阻,直接接地会把其它的保护电路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