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内存插槽?

楼主(2008-12-21):
手上有个754的板子,两条DDR内存槽,一根被烧坏不能用了,另外一根偶尔能用,内存供电经测都正常,诊断卡不过C1,我想应该是内存插槽有问题吧,如何更换这么长的内存槽呢

再问一下,哪里有卖新内存插槽的?

网友:
您还有供电芯片也烧毁了吧,不是槽子那么简单的吧?

1电吹风下面吹,上面挂个内存,钳子拔
2去掉以后,850+锡枪=吸空。
3,焊锡膏上去
4,插入新槽,小心别歪针
5,936+焊锡=点焊
6,检查,测试

我一般不换,很费功夫,
一般直接让换板,

网友:
另外一根有时候巧了能点亮进入系统的啊,但十次有九次是内存不过,这说明内存供电没问题啊

网友:
内存供电2.5V我测了是正常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锡炉

网友:
电炉行不行?

网友:
没有试过。最过是搞过一个PCI槽。都没搞好啊。
  技术不行啊。 :'(

网友:
我一般是用风枪吹,,一边吹有边用吸枪吸..吸干净就用钳子拔,,拔不动的地方就用风枪边吹边拔..拔完了就看看有没有孔多锡的..有就再吸..然后把新的内存槽小心放上去..再用烙铁补锡焊好..补的时候要注意内存槽要和主板紧密接触..还要注意附近的小电容,.,.RN什么的..不要掉了

网友:
哪里有卖新内存插槽的?

网友:
呵呵,最怕搞不来的,把板烤得好难看,呵呵!不过,胆大,心细,还要调好适度温度,免得板上烤焦烤难看了不说,小元件吹飞了,搞起来就麻烦了。别老对着一个地方吹,会死人的(把板搞坏)呵呵!

网友:
用2000W热风枪调到中等温度在内存槽下面来回加热3-5分钟就可拿起来,且板不会搞坏。

网友:
最好是用850配合吸锡器 很快的 这样比锡炉好好

网友:
烧坏的内存槽由于外层塑料变焦所以里面的针和内存的金手指接触不到,你用镊子把那针压一下,能接触到金手指就一定能过.,我说是你有时能过的那个!

网友:
换内存槽最好用锡炉,不然换出来的槽平面不是很好。

网友:
用850配合吸锡器

网友:
烧坏的一般都要拆了,有时就是电压正常也会出现内存不过或是死机的,换内存槽,可以用锡炉,用新的槽也可以手工换,我一般都用电暖炉.

网友:
找不到新的内存槽,拔块报废板上的也行,不过要注意PIN脚!拔下来之后要清锡干净,我用热风枪先来回吹,然后从一头拔起,不过要有耐心的,拔下来过后,就用吸锡枪慢慢打洞吧,最好还是用锡炉,快捷!

网友:
DDR184针的内存槽,电子市场有卖的,我这时是3元钱一个

网友:
哎哟!用不着那么麻烦的,就用风筒就搞定了时间就五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