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62主板不认键盘,修复过程

楼主(2008-12-21):
昨天刚收到从基地发来的一套装备,今天拿了块坏板来试试安泰信852D风枪,此板毛病不大,就是开机不认键盘,根据老孙教导的经验,我拿过来仔细观察PS/2口附近的元件,发现有一排容没有了,于是找了一旧板拆了个c181电容换上,插上电源内存试机,咦?咋还是不认键盘? 关机仔细再观察此主板,发现原来我焊排感的时候把旁边一个小芝麻大的电感吹飞了,于是乎又从旧板上拆了一个个头差不多大的电容焊上,装上主板再试开机,耶!过键盘了,成功进入系统,到此,此板修复

网友:
楼上的,好象你说的芝麻粒大小的不是电容吧,应该是电感的,还有你换的那个排感,应该是拍阻吧

网友:
C181肯定是电容了!!!!!!

网友:
找了一旧板拆了个c181电感换上
那可是排容啊,这排容要不要都可以。如果是焊在RN的位置那死都认不到键盘
真的有点怀疑贴子的真实性

网友:
小芝麻大的电感吹飞了,于是乎又从旧板上拆了一个个头差不多大的电容焊上
用电感代替电容好像不行吧!请再思考一下!

网友(2009-03-02):
晕,说的太乱,电感、电容都没弄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