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M363S 笔记本花屏

楼主(2008-12-21):
本人手上有一台神舟天运M363S的机子。现在开机就花屏。把屏拿掉之后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屏线测了能通。但有二根黄色的线是相通的。大家来帮我分析。还有那位哥们手上有这款机子屏接口和主板接口的定义图发个上来瞧瞧,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换屏一试.......看是否LVDS芯片坏.........及查屏供电及虚焊等

网友:
虚焊 是主板上接屏线接口还是那个地方的??能否说清楚点呢。

网友:
两根黄线相通,是地线或者供电
你可以试着用手动一下屏线接口,屏线,驱动板。看有无反应。有可能接触或者虚焊造成。力度自己掌握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吧。第一根线就是接地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咯,不得再换屏线,仔细检查座子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从简单入手先换个屏试试看一下

网友:
屏是换了。现在能正常显示了。新的问题来了。新的屏是QD14FL02的上上去分辨很低。字很大。。开机屏还会出现绿色低色和蓝色低色。正常是黑色的。屏线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