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0E 上电开机 求助

楼主(2008-12-21):
无法电亮。并且上电就开机。求助

是我对问题的描述不够清楚么?怎么没人回?

网友:
:L :L 顶起来。谁帮帮忙啊

网友:
能跑马吗?自动上电,应该是上电芯片问题,电流跑到多少呢?

网友:
能跑马。没测电流。跑马跑不过。上电芯片是那个呢。我没找到这个的电路图。
走线路从开关找到一个二级管(图中红色--D16)就不知道连到哪里去了。

网友:
兄弟 我今天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和你叙说的基本一致  我检测出来的是接触问题  把所有线拔了就留个板子通电  然后点  我的就是这样弄好的  祝你好运   阿门

网友:
我只上了CPU的板子也这个结果。

网友:
先看是不是IO有问题了!换一个看

网友:
DELL机的原装板,多数在自检不过拔掉电源或断电后都会自动上电。你说不开机,就先看看诊断卡跑什么码,虽然维修不是全靠诊断卡,但是有诊断卡就比较有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