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土炮下加热

楼主(2008-12-21):
自己DIY的土炮,就一个122X122的砖,一个温控,一个固态继电器,还有个K型热电偶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啊~~~貌似好强大啊~~楼猪解释下啊

网友:
就是呀,看半天也没看出来是什么

网友:
估计利用废掉的调压器当支架,还用了废调压器上的表头当电压指示。

网友:
貌似简单实用 但这样好象容易使板卡变形 LZ可以考虑增加对卡的支撑

还有 你上加热打算用什么? 风筒? 还是风枪

网友:
废物再利用变废为宝有创意!

网友:
不是了他用调压器把电压降下来就象电炉丝220V是发红调到1
60V左右就是暗红低温

网友A:
不是的了,没有用到调压,温度控制完全是边上的温度控制器来检测和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板的电源的开关来保持恒温,温控器上的"SV"是设置温度,“PV”是当前的检测温度。不过你的K型热电偶是不是离发热板太远了,那会导致温度波动有些大,应该有发热板内置热电偶的,这样控温才准确。

网友:
楼主的设计和我的基本一样。
本人有个大土炮。考虑到耗电和便捷性,我也又做了一个12×12的预热台。
原计划用来做显卡,制作成功后发现一般的笔记本这个预热面积也足够了。
用于台式机的北桥有点力不从心。

现在有几个问题没解决:
1、发热砖的热过冲太大了,20多度很正常。
2、发热太快,几十秒就达到温度了。我用的是500w的发热砖,楼主的是多少w的?

欢迎大家积极参加讨论!

网友:
我用的是200的暗红外发热砖。600W升温却是有点慢。要十二分钟才能升到150度。精度还可以。上下三度。

网友:
哪位高手发个用料,做工的全过程。让我们也鸟枪换炮!!哈哈!!

网友:
还是没看懂!

网友:
楼主的温控多少钱买的呀 ,温度误差大吗

网友:
楼主好像也是修电视的。我看见电视机的板了,很熟悉。

网友:
估计利用废掉的调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面用风筒的加热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650W的,还有温度控制我基本都是放在板的上方芯片旁边,这个是拆芯片时候这么放的,做芯片的时候是把温控靠在板的下方,可以更直接的测到板下方的温度,还在实验过程中,等配件到了做显卡在发效果怎么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温控是便宜的一百多买的,误差在5度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发热砖温度基本都是一样的,误差不会很大,不会对周围造成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了,没有用到调压,温度控制完全是边上的温度控制器来检测和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板的电源的开关来保持恒温,温控器上的"SV"是设置温度,“PV”是当前的检测温度。不过你的K型热电偶是不是离发热板太远了 ...

原先也是想要内置热电偶的,但是厂家发错了还多个发了个也不想发回去换了

网友:
你果然牛~~~~~~~~~~很砂石

网友:
很美观的 预热台 啊 不错

网友(2009-01-30):
看上去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