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装系统死机!!!

楼主(2008-12-21):
昨天接了一个VIA芯片组的462主板我装了N次系统怎么也装不上,用GHOST复制完文件之后在引导的时候就死了。请问各位高手应该重那下手。
芯片

网友:
462的CPU很容易出问题,,不妨试一下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下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看

网友:
我经常遇到 盘的问题多
换个版本试

网友:
我曾经遇到是IDE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郁闷~~~

网友:
你可以把硬盘用别的机子装好系统,不要装驱动。再把盘接上你有那台机,如果说入不得系统的话,就换条内存试试主。。这样就能分出是什么地方问题了吧。。

网友:
用替换法吧
内存的嫌疑最大

网友:
刷新版本的BIOS

网友:
哎!!!别都换了就差主板了,现在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郁闷。。。。。。。 刷个BIOS试下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