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80G不能分区

楼主(2008-12-21):
我的日立80G不能分区,每次分区完,重启分区就掉失;
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
用DM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低格一下

网友:
DM
低格都试了。重启都不行;
用winhex看0扇区,55AA 总是552A,修改后,重启也一样为552A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块WD的,问题和你一样,好多软件都用了,就是改不了分区,用MHDD看硬盘是好的,没坏道,真是奇怪了

网友:
哎,真苦恼,还有没修好过的人讲讲什么办法?

网友:
硬盘坏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难道没有修理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