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1-TW/S 数码卡跑01 06 C1 C3 26 CB 52 75 怎么 ...
华硕P5SD1-TW/S 数码卡跑01 06 C1 C3 26 CB 52 75 怎么主板不显卡呢?

楼主(2008-12-21):
华硕P5SD1-TW/S 数码卡跑01 06 C1 C3 26 CB 52 75 ,有听到主板嘀--嘀地,不显示,显卡是PCI-E好的,如果用PCI显卡显示正常,怀疑BIOS ,刷过还是一样,不晓是什么问题?
华硕
显卡

网友:
如果显卡是好的,有可能是桥空焊了,你可以打一下NB的AD线

网友:
怀疑PCI-E的主供电没有,不晓是哪个脚?

网友A:
修好了,和你一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