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测DDR内存选什么主板、焊接温度的个人意见

楼主(2008-12-21):
以前看过好多帖子说,SIS、VIA的板子检测内存识别率比较高,intel的板子因为检测比较严格所以好多故障条子不认等等。
通过本人的实际检验,不是这样的:
我选了SIS963(南桥)、VIA、IWILLP4HT2(intel 845PE),最终选了最后一种。
1 测同一批故障条子,发现识别率跟芯片组没有多大关系,主要取决于BIOS的检测方式,也就是说取决于BIOS代码。
2 另外板子的内存供电是否稳定和充足也有很大关系,比如个别软击穿、漏电的条子,如果内存供电不足就导致检测失败。
至于到底选什么样的板子,我也没有特别的方法,就是一块一块的试

关于拆颗粒,一定要注意风枪温度不能高了,宁低不高,慢点就慢点,比拆普通IC、MOS管的温度严格多了。稍高一点,好的颗粒都会被烧坏。个人判断是内存颗粒由于里面有微型电容,估计不耐高温吧。
关于焊颗粒,我是先将板子上的余锡清楚干净,然后用刀口烙铁拖焊,这样焊接的颗粒再用手扳动PCB时,就不会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了。

网友(2009-04-17):
不错的意见,一般就是要温度低一点吹;还有就是不用松香用焊宝,这个很好,焊接的颗粒再用手扳动PCB时,就不会有咯吱咯吱的声音。

网友:
我拆和装,都是用风枪,控制好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自己做的BGA机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