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是不是翻版的啊

楼主(2008-12-21):
一个西数320G的硬盘。是串口的。
我看的时候总认为有毛病。他细一看:
  有两个电源口。一个IDE那个电源口。另外一个是SATA那种。
  有这样的硬盘吗?
希望见多认广的朋友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当然有两种不同接口模式供电的,不能仅凭这点来断定是翻版的.要用专业软件测量
ATA 和SATA都是5V供电 所以不会烧毁你的硬盘 在这中情况下 只要你的电源线能插进去 就能用 放心吧

网友:
这样的硬盘使用更方便,厂家有出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样的专业软件呢.
是不是要像修硬盘的那样的呢.
能给我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两种电源接口很正常啊,是厂商为了方便客户的使用才这样设计的~~两个接口一样用,为能凭这就说是翻的~~

网友:
目前好象就是WD有这种设计的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软件可以测是不是翻新的硬盘

网友:
少见多怪了,呵呵,早就有这种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