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主板都挡AF

楼主(2008-12-21):
一块是升技848主板,型号为IS7-V2,测内存2.5v 1.25V基本正常,6个时钟电压不正常,所有AD线对地都为39,是不是NB over了?

另外一张青云865,2.5v 1.25v也都正常,6个时钟电压均为0.8v,对地阻值都正常,是不是也是NB over了?

注:两张主板送修是北桥散热片都掉了很久了!

网友:
论坛上有啊,A7直接杀北桥

网友:
A7是内存供电问题,或者看下内存槽内有没有短路 或者有异物,内存确定是好的不

网友:
LZ说挡AF
换个CPU试下,我碰过一次是CPU坏,压北桥试下

网友:
这个板子U座爱开焊,也会跑这么码,使劲压下U座试下,不行在杀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