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问题

楼主(2008-12-21):
维修中,笔记本主板散热特别快!

东芝日本机,风枪吹个小芯片,半天了一点动劲没有,郁闷中。。。。。。。。。。。。。。。。。

烙铁带动锡流动也很不畅。。。

大家都什么经验呢。。。。。分享下吧!兄弟们!!!

网友:
平常像拆个8脚的mos管,我两边多堆点锡,用烙铁快速的两边烫!来回两三次一般都搞定!

但有些板,再怎么搞都不行,烙铁拿开锡立即凝固!

网友:
无铅的温度要求都比较高,加点松香把温度调高点就行了。

网友:
无铅的焊接一般焊台要打到370以上才好使

网友:
要是时间过于久远,也有可能焊锡已经老化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