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十三。我的硬盘是不是挂了?

楼主(2008-12-21):
我有一个80G日立的SATA一代的硬盘,在接电源的时候,不小心插反了,虽然有防插反的功能,可是我当时中邪了一样,硬是给插上去了
结果现在不认硬盘了!我的硬盘是不是挂了,听人家说那硬盘用的是IBM的板好难找的!
我想知道板上面有保险吗?是不是只烧了保险呀?
硬盘

网友:
晕,没人告诉我?十三也不出现?

网友:
先用表测测,看看短路否,烧没烧保险一测就出来,保险还是导通的话,就没烧啊,不导通了说明烧了啊,很简单~~再就是测测电路其它部分有没有异常~

网友:
应该都有保护的哦,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网友(2009-05-30):
板子确实很难找 只有换板碰碰运气!

网友:
5V的稳压管坏了,如果没有可用导线代,用导线代的后果是下次插反了就game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