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21奇怪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12-21):
acerAL1721 不定时断电.断电后要隔十几分钟才可以通回电.
本人新手麻烦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MCU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出现吗?

网友:
是否检查高压电路,电源电路,以及灯管,屏电路等?

网友:
高压电路,电源电路,以及灯管,屏电路等都没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