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E PRO-M2自动开机又断电故障

楼主(2008-12-21):
华擎GE PRO-M2自动开机又断电故障
华擎GE PRO-M2主板上CPU内存通电就自动加电跑代码至D3 D4后就断电但是把电源的绿线接地强行开机又可以之前用编程刷过BOOS换过IO无果请高手指导下要怎么修
cpu

网友:
呜呜怎么没人回复下有遇过此问题的高手请指导下要怎么修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板子还在架子上扔着哪

网友:
华擎主板好多都有这个问题!但都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CPU底座吧?好向曾经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