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U盘当系统盘做GHOST XP系统 怎么做?

楼主(2008-12-21):
U盘当系统盘做GHOST  XP系统 怎么做?谁会麻烦您告诉兄弟下

网友:
用深度PE工具就好

网友:
和朋友借来一个,用ghost复制一个。

网友(2009-05-26):
珠海晨枫v2.0 比较好,功能齐全

网友:
做一个PE启动盘。然后拷几个GHO文件进去就哒。。。

网友:
去下个深度的PE工具就可以了。我就有再用。很好用哦。

网友:
做量产非常的好```!!

网友:
深度不错的 试试吧

网友:
其实也很简单的,第一步就是到网上下个做启动盘的软件下来。做好一个可以启动的DOS启动U盘。第二步就是把GHOST XP的GHO这个文件复制到这个U盘里。当然还要装进去一些在DOS下面运行的软件比如GHOST    DISKGEN    PQ呀。你想装什么都可以。只要你的U盘可以装得下。  这样就完成了。  用的时候记得把第一启动搞成U盘启动就好。 打开GHOST。手动运行它就好。装系统也很快的。我试过的,比光盘要方便得多。

网友:
用U盘做系统不会觉得慢吗?

网友:
下载个USBOOT软件,做个启动U盘(很简单)。把GHOST工具和镜像拷进去。
设置USB启动,用手动GHOST装系统。
注:部分老机型不支持USB启动。

网友(2009-08-05):
用U盘做系统太麻烦了,还是用U盘好点,最起码快,不费事。我就不喜欢用U盘做,再说就是想做也不会

网友:
做量产,用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可以了,不过看看u盘的芯片

网友:
优盘做系统盘其实就是要找到这种U盘的量产工具,当然要先用U盘主控芯片识别工具先识别下你的U盘主控芯片。找到后就去找该主控芯片的量产工具,会有好多版本的量产工具,有时要一个个试,只要是量产工具版本对路的话,你的优盘就可以利用这个量产工具来做系统盘了 量产工具如何使用,一般里面都有说明

网友:
我们论坛有,而且还还用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一定要是USBHDD才可以啊?其他的USB—ZIP等都不行吗?

网友:
http://www.greendown.cn/soft/14525.html#down这个网站不错可以制作u盘启动,很好用,你试试吧"USB-HDD启动盘制作向导"根据提示即可制作!

网友:
UltraISO_v9.30 用这软件把G XP镜像写入就行。

网友:
UltraISO_v9.30 用这软件把 你 准备好的系统做个镜像,再复制

网友:
这个就很简单了   先把U盘做个PE  在把U盘里面放个镜像 在PE下面安装就好了。。选PE的时候选好点啊  可以用晨风的U盘工具 本人也在用 基本上的电脑都可以装  不过提醒下要先COMS设置 USB-HDD引导哦!~

网友(2010-06-24):
u盘系统不只好用不

网友:
用U盘做系统盘最好U盘容量大些,不然刚够用的话,装起系统来是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