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C87391VGJ 是管理键盘属标的嘛???

楼主(2008-12-21):
请问一下PC87391VGJ 是管理键盘属标的嘛???

网友:
是IO吧 有可能由它直接管理。

网友:
可以管外部PS/2鼠标键盘, 但是Internal KB 就不是它管了,应该是87591一类的芯片管;

网友:
IO芯片,和主板上的IO芯片差不多

网友:
就是I/O芯片

网友:
管理外围设备的
自带的属标和键盘 不是这个芯片管理的

网友:
键鼠属于EC管理,笔记本的IO管理范围相当狭窄,一般只限于串并口和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