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IC是作用是????

楼主(2008-12-21):
SONY UX17C 的
笔记本
板载内存的是SPD吗 八只脚的IC!!!!!!!
[
]
笔记本

网友:
没看见什么芯片,就一个CPU?

网友:
cpu旁那块TIOC是作什么用的谁知

网友:
是不是温控芯片

网友:
楼主到底说的是什么IC? CPU还是8脚的温控IC??????

网友:
不知是不温控 想想也应该是温控IC

网友:
应该是温控IC!
像ADT7461A这种...8脚的!

网友:
温控IC芯片

网友:
不知道,和CPU放这么近,线也进CPU多和CPU有关吧!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什么spd.

网友A:
在U上面那个吗,温控IC

网友:
应该是温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