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保存设置,不能保存时间!怎么搞?

楼主(2008-12-21):
技嘉965P-DS3,能保存设置,只是不能保存时间和日期,电池有电,怎么搞,请教~谢谢
主板

网友:
刷BIOS,不行再换32,768晶振。

网友:
我想是南桥出问题了把,只是推测!!

网友:
电池 或CMOS电路问题

网友:
刷下BIOS,好像有个病毒中后是这个样子,在卡巴服务处要了个工具软件,安全模式装一下就行

网友:
中毒了吧.
以前我有个客户.时间不能改.改好了点保存就复原了.因为是监控的.
叫他做系统.要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