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请版主进来看一下。特殊的不触发的故障?

楼主(2008-12-21):
今天修到一台,MB-845GL 主板, 不触发, 短接绿线之后,开机一切正常,能正常关机,关机之后,只要不段开,220V 电源插座,每次开机,都能开起来, 如果把220V 插头扒掉之后,过两分钟在插上去,就不能触发,必须要短接,绿线之后,才能正常起动。起动之后,也能正常关机。IO 是,83627HF-AW  我换了一个IO 也不行。电池也有,3.3v 晶辰也换了,晶辰电容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现在没思路了。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
追电池到南桥一路的元件问题.

网友:
我查了,电池这边,电池,3,3V 经过一个二级整流管,过来,经过一个,102的电阻之后,在经过一个玻璃二级管,后,就不知道连接哪去了。难道是进南桥了。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电池到南桥之间的零件。不行南桥可能是不行了。换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