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F5600电源板故障

楼主(2008-12-21):
我有一个清华同方的超锐F5600本子,插上适配器后,适配器上的灯就闪,我把电源板拆下就插上适配器后,适配上的灯就不闪了,在电源板上有一个4900的8脚芯片,我把他拆了,电源上的电容两脚就不短路了,
刚才查到一个贴看电容,GJ8的电容两脚短路了,我把它拆了,找了个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再开机电源板滋滋的响.
还有哪里坏了。请指教。

网友:
可能是电感电容虚焊

网友:
板子叫说明还有短路的吧

网友:
插上适配器后,适配器上的灯就闪  是20V输入短路了
开机电源板滋滋的响.应该是主板上的电压有问题

建议楼主先量好不短路再上电 否则也许会把主板上其他的电压点搞短路 到时就更不好办了 你有电路图吗 对照电路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