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QP7V 烧CPU供电电感的问题

楼主(2008-12-21):
一张富士康QP7V ,478的,烧了CPU供电电感  上下供电管都击穿了,CPU供电芯片RT9237+RT9602+一个小八脚RT9600,三相供电,烧这一相是接RT9600的。有两个问题,换电感的时候没有找到和这个电感绕法相同的,想问一个是不是需要找个绕法完全相同的(看起来是的),还是随便一个845上的电感都可以,电感值应该不同的吧;  还有一个问题,打算把RT9600 RT9237换掉,RT9602要不要换的,打线路这一路没有用到它。     问清楚一下再上电,  怕又烧了,CPU也怕怕。先谢谢!

网友:
富士康的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吧,线圈应该可以互换的了

网友:
测量一下各场管的G极电阻
看各相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