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的两个二极管怎么工作???

楼主(2008-12-21):
图如下:D1和D2是用来干什么的那??我怎么觉得有点多余了??实在传不上来,我就用画图画了个。图中IC1和IC2之间只有两个电感,我省了,上面的
二极管
连的是5V,不懂???
[
]

网友:
估计这两个二极管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
标注如下:
D14
BAV99
SOT23
100V
100mA
两个管子用了一个标注,我想不会是一个元件把?

网友:
省了。保护性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