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唯冠)FH980-WA开机10秒黑屏征求意见

楼主(2008-12-21):
今天客人送来一台方正的液晶显示器.故障为:每次开机不到10秒就黑屏.直接关显示器电源后在开电源又能工作不到10秒就继续黑屏.初步估计为高压部分故障,拆开机壳后拔掉屏线在通电开机,首先白屏,不到10秒故障依旧.目测高压板(电源和高压二合一板)后面无电容鼓包、爆浆、或者明显烧糊虚焊等现象.用万用表检测电容和三极管正常,在通电查看.忽然发现板子上的两颗3055(6H)管子发热有差异,感觉好象有一颗没有发热.可是用万用表测的两颗管子的结果相同.不解.又发现扳子上有一颗二极管反向阻值接近0.(板子上面直接测试)有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
二极管在右下脚,编号是ZD203 我用黄线框起来了.第二张图可以看到那两颗3055(6H)的管子.

网友:
你检查一下灯管有问题没有呢,我自己有一台显示器和你的问题一样的,开机不到10秒钟就黑屏,然后用台灯看液晶屏上面有显示没有,有显示说明是灯管的问题,换掉灯管就好

网友:
灯管不可能两根同时坏了吧.这个几率也太小了吧.不过,也要先看一下.谢谢提醒~

网友:
看图好像是12V或5V其中的一路对地的稳压二极管, 但与你说的现象不符合

网友:
驱动板故障会不会引起此类现象发生呢?

网友:
不好弄,设计缺陷,aoc912-919sw均是此款电路,电源板像是一起做的,故障在平衡电路,AOC一般都是直接换另一种设计的新板解决!由于我接触的都是没有过保换期的机器,或者换新,或者换新板,所以没有过多的去研究,据售后说是高压平衡电路的问题,需要大改才能成功修复,板上无任何坏件,可以短接保护端凑合用,但是万一出现严重故障,易导致起火烧毁显示器!

网友:
直接去掉高压部分,改通用高压板

网友:
黑屏时看电源灯状态,比如黄色,高压部、分灯管及驱动主板;如果绿色,则表示高压部分及灯管。如果黑屏时电源灯灭,着重检测230V供电是否正常。如果黑屏时用手轻拍或重拍可恢复,检测是否有部件虚焊。愚建,仅供参考。。。。。。。。

网友:
电源指示灯在黑屏时跟没有黑屏时一样。无任何变化~如果采用通用高压板该选择那一个厂家出的呢?有 没有推荐的。我这块板是:PI-190DTLB RE:A
200-000-1700TLBMH
VERSION:A+
和驱动板连接针脚为:1:BLON      2:GND
                                   3:GND        4:BRI
                                   5:+5V          6:+5V
                                   7:GND         8:GND
                                   9:+14V        10:+1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简单,经常出这个问题,那是个5V的稳压管,要不要无所谓,你看一下是不是短路了!短路后没5V板没工作肯定黑屏呀!!你看是怎么样的黑屏,在光线强的环境下看一下屏上面有没有暗影(要接上信号线哦),有暗影,就可 ...

周师傅.你也在这个坛子里面逛啊.这个在液晶之家也发过.不过那个时候赶时间,写的不详细.现在我定了一个通用四灯小口的高压条.到时候可要指导我改一下哦.

网友:
不一定是高压板的问题,我这儿有一台就是由于BLON背光开启信号电压4.2只维持10秒左右就变成0.2V导至背光不亮的机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6338-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短路了,没有这个电压的话开机后不会黑屏吧?应该会白屏!我认为他这机子电源电压如果正常应该查高压板保护,9楼的说的很对,你应该先看指示灯好判断些!

网友(2009-03-03):
1、方正FH980-WA  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点亮几秒后无显示,点亮时颜色略偏红且有点闪烁。经检查为下部的一只灯管点亮时发红,未正常点亮,更换灯管后故障排除。

2、方正FH980-WA  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点亮几秒后无显示,点亮时上部明显暗一些,调换上下灯管接口后,下部暗一些,说明灯管高压有问题。用数字电感计测量高压变压器,高压端好的为0.68H ,另一个为0.29H左右怀疑高压变压器有局部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这板子修的太多了, 你的 板子没有坏,屏灯管坏了,

网友:
LZ,你这种故障无非就是两种问题。1.电源板问题。2.灯管老化(唯冠代工显示器的通病)。
如果是电源的问题,那么你要从高压反馈回路与电压不足方面去考虑了。灯管老化就是不用说了,发红是典型的不良表现。当然,也有不发红的。如果你在考虑该如何去选择换电源板的时候不妨考虑与我交流一下。QQ:1103482423.

网友:
你把高压部分的Q9上面的两个电阻连接起来。不过用不了多久。象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线圈的问题

网友(2009-05-08):
我也有一台清华同方的唯冠代工19”显示器与你通病正好交流交流。不过我的显示器刚开机偏红一会儿正常。(正在维修中)

网友:
这个板好像不好改吧...我都是换板,不过这机器灯管也容易出问题,楼主最好是确定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经两台机子的屏互换确定屏坏了。

网友:
现在很多19吋宽屏灯管极易老化,如能亮几秒,首先看是否偏黄或红,如果是就得换灯管,其次高压线圈坏也出现几秒即黑的现象。驱动板程序或驱动芯片问题也有这现象,判断是否高压板或驱动板故障,看黑屏时是否有暗影,驱动板坏是无暗影的。

网友(2009-06-19):
我的有一台是灯管的问题,换掉灯管就解决!

网友:
请问 7楼的大哥那个高压怎么去保护的

网友:
谢谢老康,换个通用板!超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