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6100主板短路了,可就是找不到故障点

楼主(2008-12-21):
用表测cpu周围所有滤波电容,两端都是37欧阻值,由于无图纸只凭经验推断电容有短路的,可拆了好多电容还是蜂鸣显37欧,cpu也拆下了。我蒙了难道北桥坏了,因为北桥背面的电容也有37欧的,有图的高手们帮我看看,感激不尽。

网友:
东芝6100主板短路了?

用表测cpu周围所有滤波电容,两端都是37欧阻值,由于无图纸只凭经验推断电容有短路的,可拆了好多电容还是蜂鸣显37欧,cpu也拆下了。大侠帮我

网友:
现在能上电吗?

网友:
37应该是北桥的阻抗,你上CPU看下阻抗是否有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了CPU也是37欧,我以发现电源板上的3887及场管组件烧了,怕换后再烧,安全起见我测了CPU主滤电容37,正常吗

网友:
37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奥THANKS,你何以的知

网友(2009-02-25):
37正常直接上电测试吧。

网友:
北桥跟CPU供电只要不是00都不能判定是短路

网友:
用高压烧吧,不过要 小心,别把桥挂了

网友:
電容短路機會少, 如果真是電容短路應該使用電錶就量測
多半是 MOSFET 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