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DE CPU供电求助

楼主(2008-12-21):
故障现像
1\空板上电诊断卡OSC灯不亮,时钟芯相链的14.318晶振工作正常,谁能发一个ICS950202CF的引脚图上来给我测一下.

请问OSC不正常会不会影响到CPU的供电?

2\用假负载测CPU各供电情况全是0V.测RT9241A与ATX4脚相连的一个脚有5V电压.更换过电源IC(RT9241A)还是不正常,我根据RT9241A/B的引脚定义图20脚有5.25V的电压,这引脚与ATX的第四脚相通的.Q1 MOS管 D极没有电压到达,跑不着ATX4脚到Q1 MOS管D脚的线.

RT9241a各脚电压
1,2,4,5,10引脚全是0V

3脚5.23V,9脚1.82V,20脚5.23V  这表明什么?

PCI的AD0-AD10对地阻分别是
AD0-258
AD1-748
AD2-745
AD3-1429
AD4-1454
AD5-1454
AD6-1455
AD7-1457
AD8-1454
AD9-1452
AD10-0
还有NB挂会影响CPU供电问题的吗?
测到AD10对地没有阻值是不是NB挂了?

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测量一下9241
1.2.3.4.5脚
9.10.20脚的电压

网友:
1,2,4,5,10引脚全是0V

3脚5.23V,9脚1.82V,20脚5.23V

这表明什么?

网友:
我有块板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超级版主量这些脚可以测那方面的?

网友:
1.2.3.4.5脚的电压分别是0.0.5.0.0.说明VID信号正常
20脚VDD,9脚DVD电压正常
10脚SS脚电压不正常,检查一下SS脚外接的电容,跑一下SS脚外接的其他线路

另外忘了Z首先要确定CPU供电输出断没有短路哦!!!!!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各位看一下我测的数据是不是NB挂了哦

网友:
是不是NB挂了

网友:
PCI AD线是南桥输出,不关北桥的事,你现在测的数据,如果测量方法正确,肯定南桥有问题。

网友:
黑笔对地红笔对PCI引脚图来测的应该是对的,而且调换表笔测的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