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脚位转换问题

楼主(2008-12-21):
编程器是32脚,现要写tsop40的芯片,有一些脚位是对应得,比如A0、A1这些脚,还有一些脚对应不上,有高人可以指点一下zif转tsop40脚位怎样对应吗?

网友:
无人知知知?这下够字了八????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必须买48脚以上的编程器才行.

网友:
不会把,我的编程器支持写tsop40的,只是须要转接座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个转换座,
分两层,
上层用40的座或用PCB焊盘。
下层用32针,
两成直接用32个针连接就成了

网友:
可是我不知道上层40座和下层32针怎样连线阿!!,所以来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