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免驱摄像头在2000的系统下没用,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21):
如题,之前在XP下一切正常,换了2000后就没用了!
下载了摄像头万能驱动也没用
我的摄像头是杂牌的!

网友:
理论上说2000应该也可以识别免驱摄象头的,,但有的杂牌摄象头在卖的过程中说是免驱的其实不是,而是所需要的驱动在XP里已经自带了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免驱摄象头,

网友:
免驱只是针对XP来说,你去搜索几个2000下的免驱补丁来试试

网友:
补丁下载。现在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能看见。可有感叹号!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换回XP了.呵呵.一切正常.

网友:
那就用XP吧,WIN2000已经不好用了

网友:
win2000下,免驱摄像头是不行的,必须要驱动,最后是自带的,公版的有时也有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