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只有3V 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2008-12-21):
今天刚接手一个韩国ATX电源,检查后发现辅助电源部分烧损严重。K3067 短路   C1815断路  2欧姆电阻断路(接在C1815的基极—K3067的一脚), 15欧姆电阻变值为130欧姆(接在C1815的集电极—K3067的一脚) 。我用K2141代替K3067,C945代替C1815,电阻用同规格的电阻换上后, 辅助电源只有3V  ,然后又换过光耦试了一下,仍然如此。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特此更正 2欧姆电阻断路(接在K3067的一脚——地)

辅助电源只有3V 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今天刚接手一个韩国ATX电源,检查后发现辅助电源部分烧损严重。K3067 短路   C1815断路  2欧姆电阻断路(接在K3067的一脚——地), 15欧姆电阻变值为130欧姆(接在C1815的集电极—K3067的一—脚) 。我用K2141代替K3067,C945代替C1815,电阻用同规格的电阻换上后, 辅助电源只有3V  ,然后又换过光耦试了一下,仍然如此。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2欧姆电阻会不会原来是0.2欧姆?

网友:
电阻色环是红 黑 金 金

电阻色环是红 黑  金  金,我觉的此电阻是辅助电源开关管的发射极电阻,无论是0.2欧姆还是2欧姆应该影响都不大,我马上换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色环准确应该是2欧。确认其它元件都准确,不排除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

网友:
查一下431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5Vsb和20V整流管、电容检查过没有?有431也检查一下。

网友:
5V滤波电容换过了吗

网友:
K3067的b、c脚相连的元件都应该拆下来测试,特别是与b脚相连的电容、二极管,电容改变了震荡频率也会改变。

网友:
431换过仍不行

网友:
+5Vsb输出有没有一个保护稳压管(6V),若有,开路看看电压有无提升,有可能保护稳压管击穿了。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k2141能否代替K3067

请问各位大侠k2141能否代替K3067。
5V滤波电容换过,稳压二极管完好,以及K2141   c945周围的电阻、电容全部都查过没发现问题。

另外我发现:通电后辅助电源为3v,断开220v电源后。仔细观察电压表由3v慢慢升到3.4v后。然后在开始慢慢下降至2.6v。又迅速升到5v 约2秒钟表针回零

网友:
你人为地改变一下光耦的取样看次级的电压有无变化,有就重点查取样,无就查初级的元件因为就烧了所以会有很多元件(电阻)的值都变了。有些要求高的电路C945并不能代换C1815。

网友:
谢谢佛山书童,明天我会按照你的指点,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