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520A主板不触发,SIS963L+8705F,维修没思路了,是南桥问题吗?

楼主(2008-12-21):
今天接一台长城E520A本子,不开机,接电源待机电流在0.10A,按开机键无电流变化,测开机键电压2V不到的样子,似乎待机电流有点偏大,摸各IC没明显温升,检查IC1902的5V和3V正常,跑线路查开机线是直接到SIS963L了,查963各电压发现一个0欧电阻开路导致接到1117的3V断开,换电阻后有1.8V了,满心欢喜以为问题解决,按开机还是没反应,待机电流比开始降低了一点点,大概0.6A,发现附近的IT8705F没VCC电压,不知道该机是不是需要8705发出开机信号的?查资料跟线路发现8705的供电脚接到另一远处的场管上(跑了很久才找到 没铜刷不方便,还是搞个铜刷来跑线路好啊!)该场管输入有5V了,输出没有,查该管的控制信号由一个小三极管控制,该三极管B极高电平导致E极输出为0V,一路追查该B极的信号,一直没找到!还是没铜刷不方便啊!估计是不是接到南桥的?有修过的朋友能帮我分析吗?该8705供电是待机就有的还是开机后才有?如待机该有的话,那这个控制信号是哪里发出的?

网友:
查一查3.3vsb正常没有。

网友:
3。3和5V都是好的。我手上也有个机子同样问题把电压短过去都不行,期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