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显示器

楼主(2008-12-21):
求助各位师傅:
       AOC显示器型号9klr的19纯平显示器故障现象:在桌面下显示有闪动,在网页下显示则正常。
   还有一台同型号的故障现象和上面相似:在桌面下显示闪动,在网页下有的显示闪动,多数的显示正常
请各位师傅给个思路,我先谢谢各位

网友:
到显示属性里把刷新率调一下

网友:
按照楼上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