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液晶屏的怪现象

楼主(2008-12-21):
一台acer 22吋(AL2216W)液晶屏上半部显示正常,下半部白屏,测各电压正常,上下灯管都亮,是屏坏吗?拔掉电板与屏的一条连线,却又能显示较宽的黑白相间的竖条.请教高手,此屏有救吗?

网友:
检查屏电路,一般为屏IC坏,不过这款芯片不一定能找到

网友:
用液晶的代换大法。排除一下,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就是屏的故障了

网友:
这么说,此屏没救了?它有两块集成,一是MTV512GW,另一块是RTD2553V,哪一块是屏驱动?

网友:
屏坏了,恐怕没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