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开机出现:BIOSROM CHECKSUM ERROR

楼主(2008-12-21):
电脑上开机出现:BIOSROM CHECKSUM ERROR后面:insert system disk press enter

开不了机了,,我也认为是BIOS坏了,可是怎样绕录一块新版BIOS呢 ,已经不知道主板的型号了,只知道桥芯片是vt82c686a的,上370cpu的,已经找不到bios了吧,谁有办法弄呀,

网友:
按回车确认后,应该会自动搜索软驱,如果会搜索软驱,去下个BIOS程序,用软驱恢复BIOS程序吧,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还那里有这bios找不到了吧,如果谁有给我传个到行

网友:
搜个公板的BIOS

网友:
楼主好象没有提供完全的屏幕信息吧。

根据已提供的信息来看,BIOS程序内容不一定已经坏掉了,只是说BIOS里面的设置方面出错,需要重新设置之类的。

而叫你插入系统盘按回车键(insert system disk press enter),则因为BIOS设置出错,丢失了指定的正确的引导盘,所以会出现该提示。

本人建议:进入CMOS重新设置一下,再看下是不是正常了。

关于向别人索取BIOS程序,首先你得提供该主板相关的信息(比如主板品牌,相关型号,PCB版本号等)。如果是杂牌板,根本看不出上述的内容的。则得提供:南桥型号、IO型号、时钟芯片型号、BIOS芯片型号,如果还有集成什么声卡、网卡的也要提供下,最好北桥型号也提供下,这样子得到的BIOS程序可用度才会高。

网友:
楼上正解,但是板子对于BIOS程序损坏的提示信息大不一样,实际问题,实际对待。。。。。。。。。。

网友:
5、6楼都错了!!
一开机就显示BIOSROM CHECKSUM ERROR 了,根本都不给你有机会按DEL,请问这样怎么进BIOS??

网友A:
楼主说的对,就是这样的不过肯定是进不去了

网友:
先换块主板电池试试!

网友:
哪,如果真象你所说的,一开机马上就这样的提示,也有办法解决。

如果你已经知道该主板的品牌和具体型号,用正常的电脑上网到该厂家网站下载该型号主板的BIOS程序,然后用一张软盘放进软驱里,将这个BIOS文件拷到软盘上。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在主板上仔细查找一些图形符号或是字体比较大的英文,通常是厂家的名称或是主板型号。实在不行直接把主板送到专业维修电脑的公司里,请他们刷写BIOS程序。

再把这块故障板接上软驱,开机出现该提示后,插入带有BIOS文件的软盘,按“回车”键继续操作。应该系统会自动刷写BIOS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对,就是这样的不过肯定是进不去了

我在一映泰945gc主板上见过,确定是主板bios问题,直接涮吧,没有别的办法!

对了,你的是370的u,不行换一块也就2-30元吧!觉得研究的价值不是很大!程序也肯定不很好找!主要是意思不是很大!

网友:
应该是主板BIOS出现问题。
可先试试主板上找到CLEAR CMOS接柱,短路,回覆原厂设定。再开机。
至于关于进入CMOS设置方面:有一点大家忽略了,不是所有主板都是按DEL入CMOS,键盘上有"Pause Break"按键,开机一刻即按,将画面暂停,看画面有没有显示入CMOS的按键,如果不是DEL键,是其他的如F2,F3。。。。,那你怎样按DEL都进不了CMOS。
如果暂停画面后显示是DEL键入CMOS,那只有从新刷BIOS。
主板型号:1。如11楼所说在主板上仔细查找一些图形符号或是字体比较大的英
             文,通常是厂家的名称或是主板型号。
          2。开机即按"Pause Break"按键,将画面暂停,如果有信息显示的
             话,主版型号在萤幕底部

网友:
同意楼主,根据提示应该是需要刷BIOS吧

网友:
那个bios现在应该不 好找了吧

网友:
还是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去厂家主页下一个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