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CON 15吋液晶显示器DOS下正常,进系统黑屏

楼主(2008-12-21):
TOPCON 型号LC-552
故障现像:DOS下显示正常,菜单调节也都正常。可一进系统后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显示正常的绿色。哪会高手帮我分析下是哪里坏了    MCU芯片型号是M6759

哪个大侠有这个程序,可否发个给我 我的邮箱276868898@qq.com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更换mcu烧录程序即可!

网友:
楼上有这型号的MCU程序吗,可否给个

网友:
这机器,MCU是什么型号

网友:
得把你的驱动板,屏的型号接口什么的都发上来才能给你找对应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