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原装936无法控温。已修好谢谢大家!

楼主(2008-12-21):
首先以确定手柄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烙铁头烧的通红,还继续加热。还有在手柄不插的情况下,LED加热指示依然亮,可控硅的控制端有信号,不知道是可控硅坏了还是C1701C坏了,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
淘宝上有个卖白光936的JS说白光936最容易坏的是IC芯片,我没白光936,自己搜索一下吧。

网友:
电热偶有问题也会引起烧的通红的,你换个烙铁芯或是换个手柄试试,再不就是IC坏了

网友:
白光的东西,就是那个NEC 1701容易坏,还不好买,见过淘宝上有人卖。

网友:
白光936今天把可控硅和C1701C全换了,还是不能控温

手柄是新的,已测量没有问题,LED加热指示灯不插手柄也亮,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那块板上没有几个零件嘛,你到这里下个图看看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3034-1-3.html

网友:
是不是一样滴
是不是一样滴

网友:
此故障一般是VRl接触不良

网友:
VR1是刚换的,板子和7楼的一样

网友:
感觉是这样的:324的两个控制信号送到C1701C③脚和④脚经比较处理后从⑥脚输出触发控制双向可控硅Q1的导通角,测量发现③脚始终高于④脚,一直处于加热状态,故明天换掉324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