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3主板无法触发,点开机针脚无反应(已关闭)

楼主(2008-12-21):
有两片845GV-M3主板,接上电源,南桥与边上一电子元件(LD1117/Y410)发热,点机无法触发。这是什么问题,南桥烧了还是其他电路短路造成南桥烧毁而无法触发,请各位给点意见,还能不能修。刚接触主板维修,不太懂。在此先谢谢各位指点迷经.........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绝对的 SB挂了,

网友:
感觉有的时候论坛上的某些特殊语言看不懂,就像(绝对的 SB挂了,),好象天书。SB何解????????????不过无所谓了,其他的能搞定,就只是想知道这个故障的最主要原因..........

网友:
SB就是南桥,在论坛多看看帖子。烧桥的原因多,插USB,打雷的时候都会这样

网友:
谢谢斑竹与众位兄弟,学习中..........

网友:
sb 就是south bridg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