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液晶显示器被雷击,电源指示灯能亮,求各位师父指教!

楼主(2008-12-21):
宏基AL1916W液晶显示器被雷击,电源指示灯能亮(绿灯),电源键打开时屏一闪一闪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主板坏的机会大。

网友:
驱动板 挂的可能性大哦

网友:
先打开看看,有的是电容坏了就会引起以上的故障。在个就是屏线的问题啦

网友:
高压板上的大电容看下是否失容,漏液短路

网友:
呵呵!电源部分的问题啊,可以重点查12V和5V供电相关回路。

网友:
我的看法

先测量电源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再者看看主板和高压板上是否有明显烧焦的地方,最后换个高压板测试看看行不行,到这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就拿根独立的灯管测试看看是否是灯管问题,如果不是灯管问题则只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不过楼主说绿灯亮说明有信号到,即主板应该是好的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我们的第二感觉就是;会不会是电源板上的电容爆浆了呢?

网友:
总而言之,这种问题的检测和考虑的顺序是:高压板——电源板——主板

网友(2009-06-02):
一次电路问题

网友:
高压板问题大些

网友:
液晶被雷击,大都坏电源板,有少数也坏驱动板

网友:
被雷击?
明显是电源部分,负载供不起吧,
先修电源部分吧
不过这种机器不好修,电流过大,天知道会干掉什么东西?

网友(2010-02-12):
一般只坏电源部分,比如保险丝、整流桥堆、450V电容、电源管理芯片、电源开关管等,其它的地方坏的比较少!

网友:
电容爆浆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0-03-25):
有一次和楼主同型号的(但不是被雷击的,是自然损坏的)宏基19液晶,故障一样的3,结果全是主控坏!
用替换法找到的故障,直接放弃,用新板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