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的噪音问题

楼主(2008-12-21):
大家在维修主板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主板上发出的一种高频噪音,不太好形容,声音不大,有点像高频啸叫,相信听到过的朋友都能明白(说是风扇的就不要回帖了)。
我感觉有此声音的时候一般都是出现了短路现象,但是仔细听过却分辨不出是哪类元件发出的,是电感还是电容呢?当然,最后解决问题都不是通过寻找发声元件的途径,只是很有兴趣知道答案。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电源出现这类现象
尤其是用滚轮翻滚拉动网页的时候,如果网页图片多,又会相对来说更大声一些。

我也搞不清楚原因。上网查找资料,也是说电感或电容皆有可能。

网友:
这是电感的震荡声,DC转换电路的特色。

网友:
到是遇到过电感有电流声没遇到过电容有声的

网友:
是电源滤波电容的过,起机是有较大的吱吱声,打开电源可以看到12V电容爆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有些认同3楼朋友所讲的。

本人更多感受到的是网卡这里,从局域网内复制大容量文件(比如700MB)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声音。文件容量小可能就不明显了,至少时间短嘛。

如果戴耳机,有时也可听到这类声响。效果跟2楼的象。

网友:
一般电都是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电感的声音,很多T43的本本用电池就会有这样的声音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换电感MOS管电容都没用

网友:
很多轻微啸叫是正常的,并不是毛病,像同方F3600的电源板,待机时的啸叫声相当大,好象跟用料有关。